[笔记本电脑]
错杀!6代i7CPU,过程很难受!

楼主(2020-08-17):
一台外星人,版号LA-C912P,不开机上电0.40-0.50掉电,马上拆机器,观察主板,无进水和短路,很干净!
测,只有内存和桥供电,其他全无!也不短路,
报好价格之后留机维修!接下来就是悲剧开始了
我先把南桥加焊了一下,bios刷了还是一样,,测公共点阻值才295,当我断开cpu主供电之后(有个电感可以断开的)阻值有4百多,再次开机,好了,不掉电了,电压都有了,没cpu供电,ok接下来拆掉这种集成的芯片,拆到其中一个,阻值稍微高了点3百多,以为好了,订了芯片之后换上去,还是一样,我的天!难受死了不会U挂了吧,又要重新报价了!和客户解释半天,终于说通了,没办法,定CPU,过了一天到货之后,把CPU取下来,上电ok电压都有了,包括cpu供电!把我的cpu换上去之后,结果还是一样,我的天啊!我要崩溃了!没办法,测条件,测了半天决定换桥!又是一个悲剧!我换了工程板南桥QJGE,原机bios修改me之后,电流上去了,接屏幕亮了卧槽!好了?,整机装好之后,进系统蓝屏,看着屏幕心凉了一半!拔掉硬盘进pe也蓝屏,我也没话说了!心想cpu应该没问题,因为这cpu都帮我测试过了的。
问了一位高人,说这种机器,只能用,正式版的南桥!还有就是,蓝天的板也一样,只能用正式版的不然会出问题,!决定再次拆机更换SR2C4南桥,稍微装了一下,ok故障解决了,没问题了进系统了!
怎么说呢,很难受,不多说了,帮我加加分呗!

网友:
修改好的,秒开机

网友A:
换这个风险有点大了,楼主技术牛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风险有点大了,楼主技术牛气!!

感觉还好和换桥一样的,只要cpu没问题就行了,重点就是客户能接受价格

网友C:
+最终结果是桥坏了吗?

网友:
一直都不敢换长一点的cpu   因为做bga时板容易变形,请问你的是什么bga。我的是九年的360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终结果是桥坏了吗?

是的

网友:
实力杠杠的呀  , 渠道也重要  这种没动的板子  交换 比换CPU还便宜

网友:
楼主搞好了就能好交差了

网友:
换这种CPU 成本太高了

网友:
走了弯路,学到经验,不亏

网友:
学习了,能成功就是好事

网友:
比换CPU还便宜

网友:
能换CPU的都是高手,这种cpu我一般是不会换的,风险太高了

网友:
不是因祸得福么,换了桥,收了换cpu的钱

网友D:
楼主不是说还蓝屏了,后面蓝屏是装装自己好的?

网友:
老板 牛逼呀来一场说干就干的旅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说还蓝屏了,后面蓝屏是装装自己好的?

你没仔细看,蓝屏是换上测试的南桥引起的

网友:
LZ挺牛的,换cpu风险很大,敢换的都是大佬

网友:
赚到了,换个桥报了CPU的钱

网友E:
更换CPU容易变形,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CPU容易变形,头疼

我没换过CPU,但视频中看别人换,说CPU轻微弯曲是正常的,上机后就会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CPU容易变形,头疼

我一般要把无铅cpu弄成有铅的,还有就是焊接的时候放2枚硬币 1块的

网友:
CPU一直是我不敢轻易去换的一个问题。怕技术不够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靠运气

网友:
说干就干的旅行

网友:
这还难受,换下的CPU留着下次用,偷着乐吧

网友:
   看到CPU坏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成本高我都不维修的

网友:
哈哈哈哈,吃一嘴长一智。
蓝天的主板,只用正式版

网友:
楼主好手艺,羡慕!!!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这个U有点贵啊 不过楼主 技术牛叉

网友:
换cpu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了

网友:
意思是CPU是没有问题,故障是南桥坏了,再合成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干CPU 成本太高。不然也没有什么。哎。

网友:
楼主技术硬  这种大芯片换来换去 都没事,  能不能透露下 哪里买的CPU,如果能找到良心渠道    以后换CPU还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
换cpu风险大,也是技术活。

网友:
蓝屏是装装自己好

网友:
U坏了我们都是换主板  旧主板也能卖两张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好和换桥一样的,只要cpu没问题就行了,重点就是客户能接受价格

楼主CPU在那里买的

网友F:
我有个雷神的换了工厂版桥后现在无线网和一个USB经常同时不能用,偶尔开机还会显示上面那个蓝屏,不知道是不是换的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雷神的换了工厂版桥后现在无线网和一个USB经常同时不能用,偶尔开机还会显示上面那个蓝屏,不知道是 ...

有可能唉,你换正式版的桥试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唉,你换正式版的桥试下

嗯,只能定个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只能定个试试看了

祝你成功

网友:
换完正式板的桥后,现在无线和USB都正常了,但偶尔还是会出现system pte misuse蓝屏,得等蓝屏好多次后就能正常进系统用着一切又都正常了,不一定啥时候开机或者重启会出现这个蓝屏,蓝屏时候PE也进不去了

网友(2024-04-11):
长知识了,桥也有正式版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