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不开机维修通病

楼主(2020-08-17):
Acer e1-472g版号ea40-hw mb 12243-3,待机电流正常,上电开机风扇不转,机器无反应,开机电流0.023不动。开机测量3v 5v正常,开机芯片TPS51225发出 PGOOD信号3V_5V_POK正常,KBC IT8587发出PM_RSMRST#,AC_PRESENT,PM_PWRBTN#信号正常,PM_PWRBTN#信号发出给cpu之后,cpu会发出PM_SLP_A#,PM_SLP_S4#信号,通过点位图查找测试点,这俩个信号都没有。确定cpu的问题。为了确定问题,用风枪280度加热cpu,冷却之后开机问题依旧,心态有点小崩,再次尝试温度调到300度转圈吹1分钟左右,冷却在开机问题仍然依旧,心态大崩。难道不是cpu的问题?冷静思考一下,又反复测试了相关点,确定就是cpu的问题,直接焊台加焊。加热到cpu周边电阻等配件松动,立刻停火(我都是温度到230度以上就用镊子不停的轻轻碰电容),下焊台冷却开机测试,亮机。测试2俩小时一切正常,维修结束。附上点位,图纸,bios。

Acer e1-472g版号ea40-hw mb 12243-3.bin

bios

Acer e1-472g版号ea40-hw mb 12243-3.brd

点位

Acer e1-472g版号ea40-hw mb 12243-3.pdf

网友A:
加焊CPU的不会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的不会返修吗?

酷睿i 4代 5代的机器加焊cpu返修率还是非常的低的。比一代二代amd显卡虚焊返修率要低很多。前提是cpu要加焊到位(锡化),还有要告诉客户电脑开机中不要老是移动,砸摔等情况。碰到好多家里小孩砸电脑导致虚焊不开机的。

网友:
楼主旁边的电感看着也烧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B:
就是加焊一下啊CPU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旁边的电感看着也烧了

网友:
电感看着也烧了

网友:
这款我也干过CPU,就大炮烘了烘,几个月了

网友:
CPU虚焊引起的故障

网友:
cpu会发出PM_SLP_A#,PM_SLP_S4#信号,通过点位图查找测试点,这俩个信号都没有。加焊CPU,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加焊一下啊CPU故障就解决了?

虚焊,这种一般会返修的

网友C:
加焊的话,返修概率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焊的话,返修概率很高

虚焊的故障,除了加焊和重植没有他法,换cpu成本很高。四代五代重植故障率很高,没有老款amd显卡皮糙,经不起反复折腾。只要加焊到位和重植效果一样的。四代五代cpu功耗,发热比老款芯片都要低,还是比较稳定的。以上只是个人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虚焊的故障,除了加焊和重植没有他法,换cpu成本很高。四代五代重植故障率很高,没有老款amd显卡皮糙,经 ...

说的也有道理,CPU 更换确实成本很高,我这边小城市搞本子,CPU故障的我一般都是交换要么放弃,返修的话很伤口碑,情愿不成交,这样给人感觉稳些!!纯粹个人做法,不喜勿喷

网友:
一般会返修的

网友:
宏碁搞过几个  都是CPU

网友:
这样的情况 最好是  拆掉重新安装 最稳妥

网友:
一点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
CPU现在坏的很多啊,以后难搞

网友:
能抗几个月不坏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拆装一下就开机了

网友:
会翻车 ,用不长

网友E:
我发现是我运气不好还是怎么的  重做都不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的不会返修吗?

事情主要的原因还是INTEL CPU发热没有AMD的大   显卡和AMD的CPU都是巨热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没修好,和楼主的现象一样,就是没想着上焊台试一试,我也用风枪吹了,我给换主板了,还是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CPU在加热的过程中不会变形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的也有道理,CPU 更换确实成本很高,我这边小城市搞本子,CPU故障的我一般都是交换要么放弃,返修的话 ...

大佬。找谁交换靠谱?

网友:
现在都一BGA焊上的,都不是特别好搞了,动不动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去年烤了一台现在还没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是我运气不好还是怎么的  重做都不行

你看看电流多少,要是上电到0.02几左右不动,才有可能是cpu虚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佬。找谁交换靠谱?

淘宝交换十有九坑,宁肯修不好单购主板,也不交换。

网友:
这种故障容易返修,。。。。

网友:
现在换CPU成本太高了,搞不好的话就加热爆了。

网友:
CPU 更换确实成本很高

网友:
宏基这种坑货   CPU 都能虚焊

网友:
CPU这样加焊好像不能用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交换十有九坑,宁肯修不好单购主板,也不交换。

我也是当心这个。所以不敢这么干。

网友(2020-10-21):
楼主帮忙看一下这里,我发觉这里少了一个元件EC8642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cpu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