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5V偏低,VREG5只有4v 能换的都换了,(解决了)

楼主(2020-08-17):
联想G480
5V偏低,VREG5只有4v 能换的都换了,后面也断开了~求助~~~

感谢,坛友帮助,答案在楼下~~

网友A:
反馈电阻,阻值变小,引起的偏低。换了二个就好!

网友:
楼主旁边的电感看着也烧了

网友:
原来如此 谢谢楼主的实践中证明

网友:
VREG5怎么和这两个反馈电阻还有关系,一般人想不到

网友:
维修的时候有图纸会方便很多

网友B:
vreg5不是线性5v吗?怎么会和后级的反馈电阻有关系啊

网友:
实践出真知,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eg5不是线性5v吗?怎么会和后级的反馈电阻有关系啊

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坛友提醒~~~~

网友:
线性5v和后面pwm反馈电阻相关吗?

网友:
反馈电阻相关吗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啊?线性电压不是由 vin在内部转换吗?

网友:
反馈电阻  就是监视 输出电压的啊

网友:
实践出真知,厉害厉害  反馈电阻

网友:
反馈坏的 还是很少 。  一般不会坏 。但是有时候 还是遇得到

网友:
图纸会方便很多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阻值变小,引起的偏低。换了二个就好!

VREG5输出偏低,跟5V_PWR的反馈电阻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EG5输出偏低,跟5V_PWR的反馈电阻有什么关系。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但是我量出来,阻值就是跟原来不一样了,换了之后,电压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