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2.03 老主板新故障【求老司机解答】

楼主(2020-08-17):
华硕h61,跑马到最后一步,b2,重启。每次都是。
Cpu,内存换过,bios刷过,都一样的问题。最后没办法,加个独显就好了。

这种问题要怎么检修。

最后测到一处我感觉有问题的地方,CPU电压开机1.15V,跑码到7F左右的时候,掉到0.8几V。

下面是集显故障视频:

网友A:
上电的最后一步是集显上电,会不会是集显那块有轻微短路,供电来源和cpu一样12v。然后拉低了?

网友B:
检测卡跑B2重启  检查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最后一步是集显上电,会不会是集显那块有轻微短路,供电来源和cpu一样12v。然后拉低了?

集显供电有1.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卡跑B2重启  检查集显供电!

集显供电有1.几V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技嘉的,集显不亮,上独显才可以,后来刷个BIOS好了

网友C:
集顯供電1.幾伏是未經校正的電壓,經由正常跑碼b2後會變成0.4V左右,檢查一下PU17這顆UP6262看看

网友D:
哈哈,还可以上传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顯供電1.幾伏是未經校正的電壓,經由正常跑碼b2後會變成0.4V左右,檢查一下PU17這顆UP6262看看

PU17以前不开机维修,拆掉了。没得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还可以上传视频。

上传别的平台,然后在放到基地来,就可以了。

网友:
集显电压高了也会.我遇到过开机就有集显电压1.4v 跑显示就重启   正常1.1v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显供电有1.几V

电压高了!电源芯片好像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坐等大佬楼主验证大佬回复的结论

网友:
记得集显电压0.8v左右是正常的,查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跑码过了集显才出供电,

网友:
华硕主板烧U厉害的狠,特别是1155的板,这板很明显集显供电有问题百分之八十的概率U的集显模块也被烧了

DFGDFDFG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点评):
注意看帖,恶意灌水,小心账号

网友:
示波器对比下SLP#S3 看看谁先掉

网友:
都已经加独显修复了,说明明显是集显故障嘛,不是CPU问题就是集显供电故障。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实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