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哪位大神分离下联想K4450 BIOS

楼主(2020-08-17):
联想K4450 ABIOS集成了Gt730M显卡BiOS,哪位大神帮忙分离出来修改再合成。

网友A:
把你要修改的BIOS发上来

网友:
联想k4450a电脑
GT730M显卡Bios无法提取刷入。可能集成到主板Bios里。我有主板Bios。这就发过去。我不会分离合成。你帮我分离出来加添加显卡UEFI-GOP,合成打包我再刷上。行不?

LENOVO-J8ET44WW(1.25).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修改的BIOS发上来

联想k4450a电脑
GT730M显卡Bios无法提取刷入。可能集成到主板Bios里。我有主板Bios。这就发过去。我不会分离合成。你帮我分离出来加添加显卡UEFI-GOP,合成打包我再刷上。行不?

LENOVO-J8ET44WW(1.25).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修改的BIOS发上来

这是我网上找到的可以单独刷入显卡Bios的UEFI-gop模块.

kepleruefi0513.efr

uefi-g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修改的BIOS发上来

--------[ 鲁大师 ]--------------------------------------------------------------------------------

  软件:             鲁大师 5.1019.1025.411
  时间:             2020-08-08 10:02:49
  网站:             http://www.ludashi.com

--------[ 概览 ]----------------------------------------------------------------------------------

  电脑型号            联想 Lenovo K4450 20229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第四代酷睿 i5-4200U 双核
  主板                联想 20229 ( Lynx Point-LP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730M ( 2 GB )
  内存                4 GB ( 三星 DDR3L 16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500LT012-1DG142 ( 500 GB / 5400 转/分 )
  显示器              联想 LEN40A0 ( 14 英寸  )
  声卡                Conexant SmartAudio HD @ 英特尔 Lynx Point-LP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联想

--------[ 主板 ]----------------------------------------------------------------------------------

  主板型号            联想 20229
  芯片组              Lynx Point-LP
  序列号              INVALID
  主板版本            No DPK
  BIOS版本            联想 J8ET44WW (1.25 )  /  BIOS程序发布日期: 07/21/2015
  BIOS的大小          8192 KB

  板载设备            IBM Embedded Security hardware / 其他 (启用)

--------[ 处理器 ]--------------------------------------------------------------------------------

  处理器              英特尔 第四代酷睿 i5-4200U 双核
  速度                2.30 GHz (100 MHz x 23.0)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2 / 线程数: 4
  核心代号            Haswell
  生产工艺            22.0纳米
  插槽/插座           BGA1168
  一级数据缓存        2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一级代码缓存        2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二级缓存            2 x 256 KB, 8-Way, 64 byte lines
  三级缓存            3 MB, 12-Way, 64 byte lines
  特征                MMX, SSE, SSE2, SSE3, SSSE3, SSE4.1, SSE4.2, HTT, EM64T, EIST, Turbo Boost

--------[ 硬盘 ]----------------------------------------------------------------------------------

  产品                希捷 ST500LT012-1DG142
  大小                500 GB
  转速                5400 转/分
  缓存                16 MB
  硬盘已使用          共 852 次,累计 1053 小时
  固件                0002LVM1
  接口                SATA III
  数据传输率          300.00 MB/秒
  特征                S.M.A.R.T,  APM,  48-bit LBA,  NCQ

--------[ 内存 ]----------------------------------------------------------------------------------

  ChannelB-DIMM0      三星 DDR3L 1600MHz 4GB
  制造日期            2013 年 43 周
  型号                CE M471B5273DH0-YK0
  序列号              97F62975
  厂商                SAMSUNG
  模块位宽:           64 Bits
  模块电压:           SSTL 1.35V

--------[ 显卡 ]----------------------------------------------------------------------------------

  显卡                英特尔 Haswell-ULT Integrated Graphics Controller
  制造商              联想
  制造商              Intel
  BIOS版本            Intel Video BIOS
  BIOS日期            05/08/20 (非显卡制造日期)
  驱动版本            10.18.10.3431
  驱动日期            2-20-2014

  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730M
  显存                2 GB
  制造商              Nvidia
  BIOS版本            Version80.28.28.0.47
  BIOS日期            05/08/20 (非显卡制造日期)
  驱动版本            22.21.13.8264
  驱动日期            6-18-2017

--------[ 显示器 ]--------------------------------------------------------------------------------

  产品                联想 LEN40A0
  厂商                联想
  固件程序日期        2010 年 (非显示器制造日期)
  屏幕尺寸            14 英寸 (31 厘米 x 17 厘米)
  显示比例            宽屏 16 : 9
  分辨率              1366 x 768 32 位真彩色
  Gamma               2.20
  电源管理            Standby, Suspend, Active-Off
  最大分辨率          1366 x 768

--------[ 其他设备 ]------------------------------------------------------------------------------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制造商              联想

  无线网卡            瑞昱 Realtek RTL8723BE Wireless LAN 802.11n PCI-E NIC
  制造商              联想

  声卡                Conexant SmartAudio HD @ 英特尔 Lynx Point-LP  高保真音频

  键盘                PS/2 标准键盘
  鼠标                联想 指点杆
  鼠标                HID-compliant 鼠标

  摄像头              Integrated Camera

--------[ PCI设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修改的BIOS发上来

主板支持UEFI,但是Gt730m显卡不支。

网友(2021-10-05):
这个机子我搞的多 bios没见坏过   随便搞个bios上机十几秒都能亮机  不像有的机子要半分钟甚至一分钟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