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指纹能用.返回不行.物理按键是得的.

楼主(2020-08-17):
6P指纹能用.按返回不行.物理按键是好的.换一个新的home键可以用.没见明显排线断裂.仲可以修那里?请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
多谢楼上的.解决了.

网友:
飞一条线就能解决,鑫智造里面有图片

网友:
有高手出没注意!!

网友:
翘开搞下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