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板载内存求教

楼主(2020-08-17):
笔记本板载内存是双通道的,请问其中一个通道不安装内存颗粒,可以使用吗?
也就是把一个通道的颗粒去掉,这样的单通道能用吗?

网友A:
不用拆掉,改一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掉,改一下BIOS就可以了。

不会改啊。拆掉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