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出现咔咔响,不识别硬盘!未碰过,(希捷)

楼主(2020-08-17):
有个问题想问下各位师傅!这个硬盘没有碰过,识别不到硬盘出现咔咔响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固件有问题,头坏,下面那面划伤等,都会响。你现在如果不在无尘下开的盘,这个盘你就当镜子用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有问题,头坏,下面那面划伤等,都会响。你现在如果不在无尘下开的盘,这个盘你就当镜子用得了。

哈哈谢谢,准备换一个新的了,只是想拆开看看!这个就扔了

网友:
未在无尘环境 应该废了吧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就是敲盘啊

需要换磁头,一整个换

换了之后,要做热交换,让ROM的信息匹配你的磁头

数据恢复开盘两千起,挣得就是你得这个钱

现在软件方面的问题,很多用户自己都能搞了

不过你这个盘几乎可以报废了,如果是一般环境开的盘

网友:
硬盘的盘腔分两部分的。一个是主轴电机,是直流无刷四线三相供电,负责带动盘转动

另外一个是主控(CPU),直接控制磁头,访问对应盘片的轨道上的扇区数据。这种磁头问题,大部分都是物理故障,需要更换的(成本也不高,也有专门的工具可以更换。但是操作稍微有点失误,就会带来一些数据的损坏)虽然很多机构都说自己能恢复划伤的盘片,但真正有这个水平的机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