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论坛下载的bios是不是都用不了的

楼主(2020-08-18):
如题,我下载了两个帖子的bios,用工具一检查都是已损坏的。这是啥情况,难道有人故意这么做吗?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一检查是坏的?那么高级。

网友:
1、 BIOS有其特特殊性,机器配置,主板版本,备份 刷写等 ,新款机器又有ME的限制等,论坛有些上传的可能再次刷写有问题,但是论坛的好多BIOS是可以用的。

2、有些不好找到的资料,即便是刷写备份的,不能点亮 也会给维修人员开拓思路。

3、 不知你用的什么工具测试的下载的附件,若真如你所说可以分享下工具。

网友:
亲身测试过,下载了两个,一个能用,一个没有亮,那个不能亮的帖子下面留言,也是说不能用。但是也有可以用的。可能这种特殊的数据资料,不能百分比的 应用。

网友:
即使下了,也要对版号的,也要和原机的先比较一下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