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联想拯救者Y700-14ISK主板,板号LA-C951P

楼主(2020-08-18):
求购
单价: I5 /700元,I7/900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电脑
所在地点: 浙江嘉兴
手机号码: 13657873386

收两块联想拯救者Y700-14ISK主板,正常使用主板,外观没有问题,小修可以接受,大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价钱

网友A:
这板子你还想几百块钱搞定  就不要想了

网友:
CHKDSK C:/F应该是修复逻辑错误的,其中“C”是盘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你还想几百块钱搞定  就不要想了

碰运气,有两台机器板子烧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