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电源断线引起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8-18):
  机器型号:iphone 6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维修过程:首先测量开机键的1.8V无电压,测量对地阻值无穷大看来是断线了,查看点位图开机键与FL0809相连,FL0809后端连接电源芯片与CPU,测量电感后端也是无穷大,果断拆下电源芯片发现焊盘有掉点。

  查看图纸掉的点都是接地的所以不用补,更换电源芯片触发200MA不联机,由于上家动过硬盘所以拆下硬盘查看。

  拆下硬盘后发现焊盘有连锡,处理好焊盘触发60ma ,DFU电流正常,但是插入数据线还不连机,测量尾插座子时发现PP5V0_USB对地了,观察基带电源上方的屏蔽罩有焊接过的痕迹,拆下检测发现C1470与C1740中间有一颗小锡珠连到一起,取下后测量阻值正常,插入数据线正常联机。

  装回硬盘触发开机电流正常,测试其它功能都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厉害啊,要细心啊

网友:
摔倒 电源 掉点 cpu 竟然没事

网友:
上家维修真心无语垃圾技术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