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48不认硬盘

楼主(2020-08-18):
DELL 15-5548不认硬盘,硬盘和线都换过,是好的,上电测硬盘也有电压,谁遇过,

网友:
BIOS设置里面能看到吗?BIOS设置对不对哦,恢得默认看看呢

网友:
BIOS设置里面能看到吗

网友:
USB其它外设都好用吗

网友:
遇到过BIOS认硬盘,但是不能装系统不认U盘,刷BIOS好了

网友:
BIOS里面能看到吗

网友:
BIOS看不到

网友:
BIOS也写过了,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啊,模式不对吧。看你这描述不像是硬件问题

网友:
看看耦合电容

网友:
不是模式问题的,,都调了

网友:
描述不像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