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不开机,修复过程如此简单,我傻了

楼主(2020-08-18):
开机蓝屏,安全模式进不去,凭感觉是系统问题,进入pe,职业素养拷贝桌面。呵,不认C盘。

开大G,扫坏道,豁,没有!
大G能读到文件,先把桌面拷出来…
因为是单位的电脑,估摸着专业软件多,装系统不好搞

祭出度娘,查询到了一串神秘代码
“CHKDSK C:/F”熟练的打开cmd
等了两三分钟,代码执行完成。成功进入系统。

修复完成,用时15分钟

网友A:
蓝屏代码是什么 ,   这走的代码大概什么意思呢  ,删除掉驱动  ?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是什么 ,   这走的代码大概什么意思呢  ,删除掉驱动  ?

报错代码没拍,好像是28结尾的。CHKDSK C:/F应该是修复逻辑错误的,其中“C”是盘符

网友:
很多时候基本功很重要,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CHKDSK C:/F应该是修复逻辑错误的,其中“C”是盘符

网友:
C盘分区表错误。

网友:
不是所有,一部分这样是可以的,U盘也可以

网友:
文件系统错误

网友:
CHKDSK C:/F还是很神的

网友:
幸好楼主没有搞系统

网友:
这样能收到装系统的价格吗,挣钱才是王道

网友:
一般蓝屏个人还是选择重装,因为修复时间有时比重装还要久,而且是垃圾软件比较多的系统还是重装比较好

网友:
快也好,慢也好,赚到钱了就好,支持楼主的分享

网友:
统还是重装比较好

网友:
修复一下启动盘就可以吧

网友B:
进不了系统pe下运行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系统pe下运行代码吗?

对的,pe里面运行的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