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12V对地短路,更换上管还不行?

楼主(2020-08-18):
金手指12V对地短路,拆了个上管,不短路了,买了上管装上,一会儿测量不短路,一会儿阻值不断增加,之后又短路,啥问题啊?

网友:
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G极开路了。

网友:
把一套都换了,就应该好了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还是上下管,管理芯片一起换了比较好

网友:
好的,试试吧。谢谢了

网友:
控制脚有个0欧小电阻   控制芯片  mos管  都换了

网友:
好的,试试看

网友:
刚把显卡拆了,还是原来的只换了个上管,现在12v 不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不稳定?

网友:
我把两个下管也换了,测量G S极阻值到1000了,正常时候不是400多吗?难道刚换的器件烧坏了,烧了好长时间才对齐,哎,,,新手。。

网友:
还有控制芯片

网友:
好吧,控制芯片不好找啊

网友:
电源短路,确实很难确认。

网友:
上管换上,加电,上管又短路了,但12v不短路了

网友:
我的卡是索泰1060 6g gaming

网友:
应该是显存那路供电问题,加电测试,没电压

网友:
上下管一起更换的,其它没动,上管还是击穿短路了,供电模块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驱动芯片也坏了。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了驱动芯片后不烧管了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10-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0-12-05):
小本本记一下,上下管,驱动芯片 统统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