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开机苹果后重启。求助

楼主(2020-08-18):
大哥们。xr开机后有时候进系统了重启,有时候苹果标志重启。电流开始正常,到500ma的时候就一下回0了。系统日志里是图片里这个,每次重启都有一个这个名称的,没有panic。请大哥们指教一下。新人刚开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识别到电池?

网友A:
隐私 分析里 panic full开头的,选最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隐私 分析里 panic full开头的,选最近的

说了没有panic重启代码,就这个代码,每次重启增加一个。panic的我就3个以前的。不是现在的

网友B:
看电池 如果是一直0 没有识别到电池

网友C:
裸板稳压电源开机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 如果是一直0 没有识别到电池

识别到电池了的,重启又没有pamic.f的代码,就上面图片里的这个代码。没认识这个代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稳压电源开机看看怎么样

裸板先正常,然后到250左右回0。有时候秒重启,有时候可以坚持。就电池可以开机,稳压电源不能

网友:
看看联机吗有没有报错

网友:
先看看板底编号,考虑搬吧,修过几个XR重启,问题太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