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同行,这样的接口那里有卖

楼主(2020-08-18):
请问一下各位同行,这样的接口那里有卖。帮忙找到有酬谢!

网友:
网上找找看啊

网友:
什么东西的接口?笔记本上没有这种接口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的,关键要知道叫什么接口!

网友:
网店找得到的应该

网友A:
这个叫航空插头,你这个是16芯的,淘宝搜航空插头找找吧,大小和针脚排列可能跟你的不一样,要找到一样的要花点时间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接口

网友B:
手机扫一扫,拍立淘。

网友C:
马云家找“航空插”就行了。

网友D:
笔记本没有这个头吧,是什么机器的

网友:
航空插头GX12-16

网友:
谢谢你,航空头16P跟我这个规格的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云家找“航空插”就行了。

找过了,没找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没有这个头吧,是什么机器的

设备上的  ,不是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扫一扫,拍立淘。

早试过了,扫出来不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航空插头,你这个是16芯的,淘宝搜航空插头找找吧,大小和针脚排列可能跟你的不一样,要找到一样的要 ...

淘宝上我都翻了几十页都没找到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也就这个合适了   买一对换把   也不知道是什么设备。光一个器件不好找

网友:
找个外形尺寸差不多的换吧,找一样的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