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0-08-18):
原故障为保护隔离mos管短路,插电池大短路,单独适配器可以开机,更换后发现不过保护隔离,充电芯片为bq735,vcc19V,六脚2.8V,十六脚6V,四脚24V,保护隔离第一个mos现在是可以导通,第二个mos管后级只有1v电压,这个现在控制级有24v,应该是可以导通的状态,为什么不输出电压,有点搞不懂了,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还看不懂它

网友:
666   学习了

丨無念℡ゞ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丨無念℡ゞ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直接用焊锡丝连通第二个mos管发现有充电电流,但是一会就熔断了

网友:
后面还有短路吧

网友A:
万用表测量没有,而且阻值非常大,我直接拉通可以在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没有,而且阻值非常大,我直接拉通可以在正常使用

哪就再换个管子

网友:
换过好多个了

网友:
沟道换对沒

网友:
可以試試原裝變壓器

网友B:
直连都正常,怀疑就是楼主换错mos管了 npn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的G极没有24v,可以查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啥的,看管子附近有没有电容啥的,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的G极没有24v,可以查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啥的,看管子附近有没有电容啥的,拆了试试

第一个有24第二个没有吗

网友:
第二个mos管,S极和D极都是1V吗?或者对换下前后两个mos管。

网友:
如果修出来了麻烦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D:
个人认为g 级能够有24 V 的电压,理论上第二个隔离管应该也能导通。华硕的主板,场管建议换图纸上的型号试下。在确认后级没有短路的情况,也可以用别的办法测试下。

网友:
Q2的5678脚悬空看看输出正常吗,如果正常查后极,反之换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连都正常,怀疑就是楼主换错mos管了 npn

由于没有电路图,我是按照芯片图纸上换的

结果不对,因为之前的烧了,测不出来,最后测试了一次p沟道,就正常了,人都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g 级能够有24 V 的电压,理论上第二个隔离管应该也能导通。华硕的主板,场管建议换图纸上的型号试下。在确认后级没有短路的情况,也可以用别的办法测试下。

由于没有电路图,我是按照芯片图纸上换的

结果不对,因为之前的烧了,测不出来,最后测试了一次p沟道,就正常了,人都气死

网友:
由于没有电路图,我是按照芯片图纸上换的

结果不对,因为之前的烧了,测不出来,最后测试了一次p沟道,就正常了,人都气死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第一个mos管是N,第二个是P,电池前面的是P,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先测下,充电的上下管有没有击穿,这个问题应该很好修,就没几个元器件

网友:
电路图错了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比较多,要仔细看下图纸,找到原因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前面的你换错了管子吗?

网友:
两个MOS 管都是N沟道的 且G 是连接一起的 第二个击穿会导致不充电或充电两秒掉下来 你测得G  24V S 还是1V 说明你换的是P沟道的

网友:
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
修电路还是以实际电路为准 芯片数据手册提供的 只是典型电路图,不是实际电路图  电池 和 充电器不能同时使用 是切换电路出问题了. 也遇到过用电流表打表的 前三秒钟 换原装适配器正常使用的 现在新机器比较挑适配器,带适配器检测电路,奇葩问题遇到的也是千奇百怪.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保护了,直连待机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