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820-00244 屏暗 硬盘 问号 数据

楼主(2020-08-18):
   16A1534 曲折维修 板号820-00244
此主板用来一直做数据恢复的  就在案发当天突然花屏了 动一动屏幕就会花屏或者无显示(无显示其实是屏暗)只是电脑贴膜了很难看出来而已。换屏测试后发现是屏暗。替换测试后发现是主板故障。file:///C:/Users/liwen123/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既然屏暗 我们按照屏暗的思路来修

1F8400 8.6V电压正常 保险无故障
2EN芯片 17pin EDP_BKLT_EN 正常
3:  Q8406没有导通 导通条件是R8401r8402分压然后开启q8406 说明u8401内部还没有工作
如果没有进水 没有烧坏 此时根据经验最应该检测的信号也就来了I2C_BKLT_SCL     I2C_BKLT_SD读取屏信号 。通过PP5V_S0 上拉,测试5v电压正常,阻值正常。
示波器 苹果的I2C信号有电压都是无效的 上示波器 看图
I2C_BKLT_SCL 测试正常
I2C_BKLT_SDA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且阻值无异常  此信号只去了屏线接口 接口看了一下没看出什么端倪 且屏线接口针脚无塌陷
再次通过放大镜看发现有虚焊 而且是接地虚焊了
图中可以看出外面一层铁片有很不明显的虚焊
此时用手按压接口 故障排除 接口焊接好 故障自然解决 I2C_BKLT_SDA信号波形也正常。
倒推回去 前面能看到的花屏故障 也就是接口虚焊导致
(总结I2C_BKLT_SDAI2C_BKLT_SCL 是维修中的一个分水岭)
杭州弘睿苹果维修技术交流18767188908 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示波器真的 4000块,厉害

别人送的 价格不知道  蛮好用的

网友:
别人送的 价格不知道  蛮好用的

网友A:
你用的示波器真的 4000块,厉害

网友:
打广告吗?

网友:
苹果这小板子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B:
有电压无信号说明没有工作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压无信号说明没有工作吗

要看波形才证明工作了啊

网友(2021-06-05):
接不接外地维修
我加你了通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