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笔记本G430

楼主(2020-08-18):
联想G430按开机键,有跳变,不开机,哪位有
电路图
请提供一个
笔记本

网友:
你先刷一下BIOS 试试,我今天遇到一个E531的电脑,开机不停的跳变,你先把原先的BIOS 读出来让编程器效验一下,看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我这段时间修的笔记本大部分都是BIOS 的事情,别的坏的不多

网友:
谢谢你,我试试看

网友:
修好了,图纸类似于Y430,第二个隔离管出来电压10V到14V左右跳变,原机是2003,用4435代换能开机了,屏幕不亮,等把电池和第二根内存装上再开机亮了,明天找找原来不亮的原因

网友:
常见机型图纸论坛都有 求助先搜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