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华硕K40ID声卡ALC269有驱动没声音

楼主(2020-08-18):
问题不复杂,就是修要慢慢的排查,过程不多说,没图纸,找了一个声卡芯片的图纸,查了供电全正常,
最后发现27脚和26脚阻值60多,27脚是基准电压AVREF,
26脚是接地,有点怪怪的。最后拆了边上这个脚的电容,
阻值马上正常了1千多了。上机声音出来了。芯片我也是直接换过后,
才慢慢查的。没想到问题这么简单。有时维修也是有点无语的。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电压不正常时,喇叭的4条线是没有2.5V的,
大家维修到注意这个就行了。最奇怪的是声卡驱动能装上也有看到声音发出的动作。
就是没声音出来。就是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A:
你把驱动卸载了,让系统自己认,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B:
插上耳机有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耳机有声音吗?

没有的。原问题是开机一直吱吱响的。换了芯片不响了。可是问题还是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驱动卸载了,让系统自己认,我以前遇到过,

都试过了。win10系统和win7和xp试了。最后搞了27脚 电容好了

网友:
一般修到这种都是先换声卡芯片的

网友:
不行了才回去修别的

网友:
别整了,单桥问题。

网友:
有事修不出来的故障 就只能将芯片引脚都排查一遍

网友C: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ref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当初维修联想台式机,声卡不出声,一个电感烧,导致声卡也短路。找一个装上不行,驱动都没问题,型号都是一样。后来总结,声卡芯片型号,声卡上的型号丝印和光刻是不通用的,虽然型号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漏电。没短路。阻值6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修好了吗?

你问这话。证明你没看我写的文章。随便回复赚积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