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关于苹果T2的维修 A1989 A1990 A1932 A2159 A2141 解固件 ID 不升压等

楼主(2020-08-18):
好久没有发案例了  由于新款的T2机型修破了头皮白天黑夜都在做交换测试维修T2的机型
1:在维修实际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升压的故障5V不升压20v 最难的莫过于SMC(T2)不发出来开启信号 (目前已经可以更换解决
      不升压的思路我们还是可以参考老款 的1706和1707等机型  判断T2是否正常给4个type-c信号 检查I2C_SCL  I2C_SDA 用示波器测量判断是T2不工作还是TYPE-C不工作  正常是有波形的

T2 不工作相对肯定是难的  因为是分上下层 手工不好的做不好或者做坏了 成本都是相当高 建议拿手机cpu练练手吧

16-17-18--20 款13寸的Pro或者Air 津液容易烧cpu 修的多的应该知道   屏线的信号都是直通cpu的  很多时候都是进水导致,背光电压直接和EDP型号短路了  43脚和1脚短路导致烧cpu

8代CPU相对于来说比4567代都要长一些  但是也不怎么容易变形 下面是A1989 和A1990 换cpu的照片

更多详细的更换细节和操作方式方法也可以+vx    18767188908  观看
如果有需要补充的 回帖交流

网友A:
上个星期遇到了一台,客户进水了,是开机键附近进的水,主板上基本看不到进水的地方,插上电池t2芯片发烫,还有旁边的一个芯片发烫,我本来想找芯片换一下的,后来没看的这个芯片的信息,也没有卖的,烙铁都没动一下装起来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星期遇到了一台,客户进水了,是开机键附近进的水,主板上基本看不到进水的地方,插上电池t2芯片发烫, ...

现在都可以搞了 但是芯片不好买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10-04):
芯片那里有渠道购买

网友(2020-12-23):
请问带T2的A1989换CPU还用刷T2和BIOS吗

网友(2021-04-14):
学习看看 还用刷T2和BIOS吗

网友:
想问一下a2141坏了一个充电接口ic,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2021-05-18):
t2现在有卖拆机的 非常贵比桥都贵

网友:
摸到T2发烫就头皮发麻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哪里的

网友(2021-12-01):
感謝樓主分享,學習受教了~

网友(2022-02-13):
多谢楼主分享,修T2机器,确实空间有限,动不动就烧T2和U

网友:
A1932进水Tpy-C座子烧了。弄完可以开机了但亮了苹果后就出现文件夹了,进恢复联网恢复滚动条走一会就死机。后来就刷了T2刷完T2后,注意是刷完了软件也显示小锁子了可机子屏幕上没反应风扇也一直转。等了十几分钟屏幕上也没反应反而CPU很烫。(没刷T2前开机了亮了苹果后就出现文件夹了。) 楼主能给个思路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