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换显卡BGA操作

楼主(2020-08-18):
是求教贴,最近换的几个显卡有部分返修,一个2060,两个1060,两个1050,情况都差不多,换完显卡之后压力测试一两天都正常。客户拿回去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出现蓝屏或者报错43。机子拿回来加焊一遍显卡又能正常使用,拿回去用几天又挂,给我整自闭了都。有个客户急眼了直接退钱了,搭工又搭料白干。加焊和重新植球都试过,有几台连显存颗粒也全部更换了,但是故障依旧,还是会不定时的蓝屏等,感觉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显卡核心上面。不懂的是,为啥加焊一下能好,用几天就坏,是我做BGA技术不行没焊好,还是买的芯片有问题?平常换那么多南桥都没有碰到返修。希望有经验的师傅能指点一二。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全新的要1千多

网友:
是啊,你买的都是二手,翻新,拆机的吧,像这样的显卡坏,我就不修了,谁爱修谁修,这个钱不好挣啊。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的多。

网友:
就是买到假芯片了!修显卡还是多备点料板吧!

网友:
核心的问题!现在只有料板上用的最放心!

网友:
楼主是修V星的吗?1060的机器不好搞哦 有兴趣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核心玻璃片下也是有锡球的,脱焊了就没法搞,那是芯片封装的问题。

网友:
芯片成本都这么贵,不4倍芯片收费,不亏才怪呢。

网友:
这个亏得有点多啊     一般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换过一片1060感觉和你故障很像    我的是用一段时间显卡驱动感叹号

网友:
换自己料板拆机的肯定好    这种不要去淘宝买芯片  一买一个亏

网友:
多备点料板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用显示软件测一下

网友:
这种一般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不是bga 手法的问题,绝对是芯片的事。

网友:
想知道换了后的显卡能用多久啊,过几个月会不会大部分都会返修啊

网友:
返修第二次就该想想了

网友:
估计芯片不怎么样。

网友(2021-03-30):
修这么贵的显卡风险也太高了,真的是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