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神们。cpu拖锡带拖锡,拖平了的同时连锡了

楼主(2020-08-19):
请问cpu拖锡带拖锡连锡了,加焊油烙铁拖也分不开,各种角度都试过了,请问有办法解决吗,谢谢老师指点了,小弟新手

网友:
首先得确定你的烙铁头可以很好的上锡,拖一次,然后海绵上擦干净,继续沾松香再拖,刀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可能这两焊盘本来就是连接的,绿油掉了吧

网友:
有点位的话对照下点位,如果连拖细带都拖不开来,那这两个点应该本身就是相连的

网友:
看点位图焊点本来就是连接的

网友A: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用烙铁加吸锡带去拖CPU吸锡带粘在CPU上?还是拖完之后CPU芯片上面连锡了?如果是吸锡带粘芯片上面,那么就是你烙铁回温不够,两种方法解决1用低温锡中和2调高烙铁温度。  如果是拖完芯片上面连锡那就是你拖的时候太用力或者吸锡带太垃圾,这种你只能涂绿油解决了。

网友:
换工具,工具不行,,,,,,

网友:
换个好工具,多练习练习就好了。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首先你的工具不要图便宜,直接买好的,建议烙铁风枪直接上快克,然后的话你说连起来一般不会连起来,连起来的是本身这个两个点就是相连的,你可以对照点位图

网友:
绿油掉了吧,弄点绿油绝缘一下

网友(2020-09-22):
看起来应该是拖锡的时候用力太大了,露铜了,所以之间连锡

网友:
换一种嬉戏带试一下 看有没有 托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用烙铁加吸锡带去拖CPU吸锡带粘在CPU上?还是拖完之后CPU芯片上面连锡了?如果是吸锡带粘芯片上面,那么就是你烙铁回温不够,两种方法解决1用低温锡中和2调高烙铁温度。  如果是拖完芯片上面连锡那就是你拖的时候太用力或者吸锡带太垃圾,这种你只能涂绿油解决了。

这是我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