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个联想的主板在这平台找的bi

楼主(2020-08-19):
就这个联想的主板   在这平台找的bios怎么也点不亮主板   至少主板是会报警   俩长三短   现在差不多废了找了四个bios怎么也的刷不亮  开机啥反应也没有    啥情况  cpu  和南桥有温度唯独内存   那可是哇凉哇凉的    有谁知道呀

网友:
之前还是会报警   俩长  三短   现在没反应了    2/4M的bios都刷过都没用   这是啥情况呀  也不是我刷bios不成功  次次都刷成功了就是不亮机   我也是醉了   到底要怎么找这个bios文件

网友:
有的时候还是上某宝买一个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多少?换另外一个插槽试一下,看内存供电!用诊断卡跑一下!没诊断卡,插上键盘看看灯键盘灯亮不!内存和CPU故障,键盘灯不亮!这块板子,CPU应该带集显!用集显试下!有时候不一定是BIOS问题!

我是个小白,之前我就弄了一个联想的开机不显示,诊断卡跑码,卡E1内存故障!mos管供电异常7.4V,后来烧机发现内存旁边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也是无能为力了  翻车了   本来是好的    就是装了个系统第一次装的时候  就卡机了   然后我就重新装  然后就出故障了  开机   警报俩长三短   然后我更换过里面所有的配件除了cpu和主板  其他的配件都换过也在其他机子上测试过都是好的    唯独这个突然就这样了我以为bios有问题了  然后刷了这个平台大神发布的bios试了有四个人发布的    俩种版本都试过就是没法点亮了   当初忘记备份原bios我以为刷了大神发布的也没在意结果尴尬了彻底没反应了之前还是报警现在都彻底没反应了  我也摸过桥有温度   U有温度   就是内存没温度   但是我拆了内存拆了u都试过   都点不亮   也不报警    算是彻底废了   我也是真尴尬了   现在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