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E24-10图像上下跳动

楼主(2020-08-19):
代换过驱动板还是跳动,各位大侠指导下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我判断也是屏问题,没碰到过这个现象,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是屏坏了 驱动板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A:
Hhfyjchhh    TAB坏了

网友:
屏坏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hfyjchhh    TAB坏了

怎么判断哪个tab坏了

网友:
屏坏了 修不了

网友:
屏坏哦了

网友:
哪个师傅遇到过,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也可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