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戴尔笔记本得bios芯片在哪里呢

楼主(2020-08-19):
问淘宝 淘宝说是cp2016    难道不是winband这个芯片吗   为什么会有两个一样的winband芯片

网友:
双bios不行吗?

网友:
BIOS芯片UC5 (25Q256)

网友A:
两个都是ROM芯片

现在有雷电3的,雷电3自己就有ROM芯片。然后有些机器BIOS和EC是分开的,也有两种芯片

目前推测:UT2不是BIOS芯片,因为80表示1MB,不是雷电3就是EC BIOS(除非你的EC自己带程序,刷新BIOS直接写EC里面),现在的BIOS怎么可能这么小

上面的UC5是256的,除以8,等于32MB。应该这个BIOS芯片

网友:
NB里面有固件的很多的,例如显卡就需要,但是因为太小,都包在BIOS里面了。EC就不用说了,如果不是独立的ROM,就是写在EC里面

雷电3需要固件

USB-C Power芯片需要固件

等等。所以有的机器会出现2-3个ROM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两个BIOS吧,uc5看着应该是的,ut6肯定是的

网友:
这个用什么刷写 问了几个设备都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ROM芯片

现在有雷电3的,雷电3自己就有ROM芯片。然后有些机器BIOS和EC是分开的,也有两种芯片

目前推测:UT2不是BIOS芯片,因为80表示1MB,不是雷电3就是EC BIOS(除非你的EC自己带程序,刷新BIOS直接写EC里面),现在的BIOS怎么可能这么小

上面的UC5是256的,除以8,等于32MB。应该这个BIOS芯片

这得用啥读写啊

网友B:
现在比较新的机器有的BIOS挺多的!屏的BIOS  接口的BIOS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比较新的机器有的BIOS挺多的!屏的BIOS  接口的BIOS等等

这个bios用啥设备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用啥设备刷啊

简易座子就可以啊  。。。  这种看着和苹果机器的BIOS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用啥设备刷啊

用809H轻松搞定,
读出来看一下就知道哪个是做什么的了。

网友:
QC6.  809H能刷了

网友:
看完帖子,收益很多,这种ROM的BIOS我只在V星的主板上看到过,
好像可以用RT809F刷写,不过要专门的烧录底座。

网友:
UC5是256的,除以8,等于32MB 如果真是这一个 还真没写过这么大的  把握不准可以用编程器读出来看看

网友:
戴尔的本  Bios芯片都离桥很近    位置名称   uc5   uh8    uh1

网友:
靠近ut5  ut1的是分位bios    typec功能

网友D:
没有基本知识别乱来啊,别把故障扩大了、越来越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基本知识别乱来啊,别把故障扩大了、越来越糟了

人生第一次很多,

成功的第一步是大人给,

成功的第二部人人为我,

成功的第三部我为人人。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