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无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20-08-19):
  【故障机型】:(iPad Air2 64GB)

  【故障现象】:开机之后触摸无反应

【故障分析】:

  优先排查屏幕之类的外配问题,换屏依然无触摸,判断是主板问题。

  首先来看触摸电路。

  iPad6触摸电路的核心由两个白触摸,和一个黑触摸组成。

  首先我们可以先测量触摸IC的工作条件。

【维修过程】:

  测量黑触摸这边没有是没有5.25V供电的,而这个5.25V供电是由主电源提供的,主电源更换起来麻烦是其一,而成本也不低,供电嘛,能借就借吧,关键是找谁借的问题。为了做实验,第一次找主供电PP_VCC_MAN借,借来之后触摸可以用了,可是触摸断断续续的,测量PP_VCC_MAN只有4.44V的样子,看来还是不能满足黑触摸的要求,那我们就在找。

  这时候我们找到一个叫PP6V0_LCM_VBOOST,它是6V供电,稍高于5.25V的要求。

  这张图飞的有点远,边上就有一个5.25V的电容。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

  触摸一切正常了。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有没加个电阻之类的

网友:
这个得支持一下

网友:
老师,mini4无触摸,黑触摸没有5.2v只有4.2v,能开机不能升压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