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4AST无待机不触发维修 LA-D541P 附图纸

楼主(2020-08-19):
联想310S-14AST 无待机不触发,板号 LA-D541P REV 1.0  图纸是某宝买的R 0.2作为参考。  首先测公共点PR303 0V对地阻值正常  PQ302 D极19V   G极0V 芯片无短路
查充电芯片ISL88739(注:图纸上是ISL99521,两者脚位定义完全一样可通用)
(1)主供电18脚19V 正常
(2)1脚ACIN 7V不正常,ACIN由PR306 PR310串联分压得来,测阻值正常,拆掉电容PC208(注此电容是2200P 图纸上标注很清楚,不支持0.1U) 测ACIN2.1V正常。
(3)测其他条件19脚5V
(4)2脚ACOK 3.1V正常 。测其他电压对地阻值正常,通电测公共点19V正常,3V 5V待机有了,开机测试充电一切正常,手工坐等收钱。

Compal LA-D541P r0.2.pdf

2.62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29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风扇狂赚不。。。

网友:
修这个风扇会狂转吗?不明白?我这正常

网友:
风扇狂赚不。。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电容和我发的图中的pcb20是一个位置的吗,acin和acdet 都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图纸叫法不一样。
这个电容可以滤波和储能,我看过一个案例,la-704p,此电容0.22u,失容会不出公共点。
我猜可能这个容量较小,只有2200pf,所以拆掉没影响。而原故障acin7v,pc208短路或者漏电,串联分压不成立,拉低了适配器电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ACIN 拆掉PC208电压正常 是不是电容变电阻引起的

网友:
ACIN 拆掉PC208电压正常

网友A:
这个电容可以不装吧。

网友:
电容可以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可以不装吧。

可以不装 我就没装

网友:
没有编辑好   但是还是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个电容有问题还升压了?

网友:
楼主修了三天   开始舍不得买图纸 , 实在没辙 就花了钱买图纸  结果 秒了 !

网友B:
不是有提示吗
2200支持自举升压
0.1u不支持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华硕X555LD  ,不开机 测量公共点只有0.9V,BQ735 20V正常  ACDET有3.7,不知道脑子发热直接换了一个735 测试好了。然后交给了同行,第二天又不触发了,还是待机0.00  这次注意了一下ACDET还是3.7,测量分压电阻 127K和20K正常,又给焊接上去,测量分压2.5V 正常了。测试2天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 自检分压的 电压华硕能秒很多台

网友:
图纸正需要

网友C:
要不是跟楼主是熟人。。我高低也要整两句

网友:
电容惹的祸

网友:
厉害了  坐等收钱 88739 仁宝的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提示吗
2200支持自举升压
0.1u不支持

会看这些的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提示吗
2200支持自举升压
0.1u不支持

我百度了一下,这个不是自举升压,是intel睿频加速技术。

补充内容 (2020-10-22 18:48):
这个turbo 是不是月饼老师说的涡轮增压,游戏本,高负载时瞬时功率跃升,未免适配器崩溃,提供的一种适配器和电池混合供电的模式。大概是这个意思。百度不靠谱,不是什么睿频加速技术。- -!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导致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是跟楼主是熟人。。我高低也要整两句

你要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