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RTS5455芯片

楼主(2020-08-19):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小新笔记本,接口是typc的,插电充电灯不亮,适配器接口指示灯不亮,询问顾客进过水的,先处理进水,清理完还是不充电,测量发现公共点有20V电压,说明充电已工作,单电池可以开机就是不充电,查阅资料补习typc知识,typc主要用在手机上,接口24针正反两面各12针作用一样随便插,可以传输USB数据,当视频传输接口,反向充电,也可以把设备当U盘使用,所以这种接口未来可能是个趋势,只不过想不通笔记本都有充电芯片这么强大的芯片,还多此一举搞个RTS5455搞毛,就是因为接口功能多?RTS5455带有通讯协议,俗称PD芯片(很容易黑客攻击),作用就是控制功率输出电压,跟typc接口CC脚相连(下拉电阻作用),供电设备插入才输出电压,至于输出多少伏,要看5455内部程序了,所以5455不能随便换哦,市面上可能不是20V输出哦,其实这东西可以去掉,或者不去掉,TYPC属于被动式输出,直接找个普通20V适配器改造一下完全无问题,好吧就这样办,正我这样想的时候,发现有个芯片引脚有点发霉,清理干净,再次通电居然好了,笑了,,也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啥用的,反正修好了,可能是个CC转换芯片吧,不管了。

网友:
看来你修这种的少啊,小米的全是typc

网友:
可以随便换吧,旁边有个1m 的bios 程序  那个程序不对会导致奇怪的问题  上次修了个不出20v  只有5v 的,就是程序这边的问题

网友:
有一种芯片 是诱骗芯片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
对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2024-03-12):
有规格书吗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