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 REV:2.0奇葩连环故障维修

楼主(2020-08-19):
接到一块技嘉P61-S3大板,故障现象是触发正常,也不重启,不跑码.
用鑫智造的图纸,所以我就不上图了,描述一下,图纸自己看!
首先是测试供电,没有CPU供电,没有时钟,肯定不跑码。6系的主板没有时钟肯定不出U供电,所以先检查时钟!时钟集成在PCH里面的,所以先了解桥工作条件,桥供电和25M时钟均正常,而且能正常触发,那就只有查IO pwrok1/pwrok2,为低电平不正常,再查IO工作条件,划重点了,IO的12V检测脚电压为1.59V,看图纸标注为2.9V,这就好办了,断电检查12V分压电阻,发现下拉电阻变小(外观正常无变化)。换10K电阻,重新上电,我惊讶的发现从原来的一直上电变成了不断重启...继续检查,发现CPU供电在一瞬间可以测到,说明时钟已经正常了。头疼,分析吧。。。一般在主板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反复重启,需要排除sys_pwrgood,这个信号是CPU供电产生之后发出vrmpwrgood信号发给PCH,查此信号为0.8V左右不正常,巧合的是还是下拉电阻变质变小...好了,装机测试主板,发现关机变重启,论坛一搜大把案例,直接检测D11双二极管USBOC_R正常,USBOC_F 0.213V不正常,还是分压电阻下拉15K变小为600欧导致的,此版最终修复!巧合吧,三个故障点都是分压下拉电阻变质变小...中彩票了

网友:
现在主板电阻坏的真多啊

网友:
楼主修得辛苦啊,一般我要修到这么多故障的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
这么多电阻坏真的不常见

网友A:
思路很清晰!最后一个故障USB是过流检测信号吗?这东西引起关机重启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最后一个故障USB是过流检测信号吗?这东西引起关机重启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学习了。

这都是些基本的信号流程!USB检测信号引起关机重启是技嘉主板的通病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USB不能使用,还一种就是我遇到的USB正常!第二种更加隐蔽,没有思路的话很可能大面积干芯片修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