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1-70不识别硬盘

楼主(2020-08-19):
型号:lenovoK41-70
板号:14266-1
机器可以正常开机,无法识别到硬盘,BIOS里面显示未识别,BIOS刷的工厂版本,故障依旧,谁有这板号的图纸吗,或者遇见此种故障的,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 分几代U的  楼主注意    每代的U  部分接口不一样   上次我吃过一次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分几代U的  楼主注意    每代的U  部分接口不一样   上次我吃过一次亏

我这个是五代的U,你指的是还是BIOS版本不对吗,硬盘接口和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能开机的话桥的可能性很小了吧

网友B(2020-10-07):
老铁,我现在也遇到这板号一样的机器不识别硬盘,不知道你当时怎么搞好的呢

网友C: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板号。也是能正常开机。检测不到硬盘 BIOS里面也检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板号。也是能正常开机。检测不到硬盘 BIOS里面也检测不到

芯片我都换过了,周围的电容电阻全部都换了一遍,故障还是一样,只有桥没换过,但是这桥和CPU集成在一起的,最后换了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我现在也遇到这板号一样的机器不识别硬盘,不知道你当时怎么搞好的呢

可能是桥坏了,硬盘接口和周围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查一下桥或EC,之前遇到一个惠普的机器,能开机不认硬盘,是EC坏导致的

网友:
事实显示,桥坏了,STATA 模块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