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一体机加粉清零

楼主(2020-08-19):
加完粉还提示更换墨粉盒
附带清零视频:https://www.ixigua.com/686062300 ... qWoUYVGhmOhe6oErdAe

网友A:
打印机开机后,我们在打印机的面板上快速的按上“菜单-#1934” 这时屏幕上会显示TECH,再按一下 菜单键---向右的键头,直到屏幕显示NEW    CARTRIDGE,然后再按两下确定就可以了。然后打印机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开机后,我们在打印机的面板上快速的按上“菜单-#1934” 这时屏幕上会显示TECH,再按一下 菜单键---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20-12-05):
硒鼓上有个小保险,换掉也可以。我都是换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