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Y460多处进水维修

楼主(2020-08-19):
下雨天给电脑也喝喝水? 哪哪都近水大概处理一下 发现四处故障点  图1是屏供电附近19V电容短路烧掉焊盘 图2 显卡供电断线+切换电路管坏 图3内存供电 电阻腐蚀阻值不对+ 断线 图4温控电路温控检测信号+断线 谢谢这个电脑让我又找到儿时打FC一关接一关的感觉! 烤机放了一天歌 很稳定 满血复活   有这个功夫够修四台了再见吧 别回来了。这首歌太应景了 1995341

网友:
上传的时候图片顺序乱了

网友:
进水机 就怕一关一关 最后发现不稳定 修也不是  不修吧 前面投入太多了

网友:
确实,进水的地方不少,就怕用起来不稳定

网友A:
用烤箱来烤,可以用的久点。

网友:
Y460 这机器问题还是比较多

网友:
Y460 这个机器问题还是比较多 。进水的有些稳定 。有些还是不稳定

网友:
可以用的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烤箱来烤,可以用的久点。

哈哈 应该不用了 实打实的每块都进水的断线的 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