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保护隔离什么情况啊,G级输出

楼主(2020-08-19):
这个保护隔离什么情况啊,G级输出了24v,后级没电压,其他条件都正常

网友:
后继阻值呢

网友:
后面阻值正常,直接拉通可以上电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电脑隔离电路里的n沟道mos管嘛,不可能市特殊的把,我是随便拆的两个,一直这样干的,其他机子都可以

网友:
管问题,,,,GDS,G极高电平,DS极应该是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