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紫屏软件error sending exploit

楼主(2020-08-19):
这个样子是怎么回事,我用的黑苹果,刷机正常。有没有人知道purple的官网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紫屏软件是不是可以改硬盘数据?

网友:
供电不足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iPhoneHackTool。也有可能 app 软件更新 可以去找一下新版本

网友:
系统刷成14.6好了

网友:
用15系统不太行

网友A(2020-09-19):
跟供电没关系  需要安装开源软件支持才可以用14.6-15.5系统都可以 其他的系统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供电没关系  需要安装开源软件支持才可以用14.6-15.5系统都可以 其他的系统都不行

意思是  只要系统是再14.6-15.5以内的都可以吗   我的系统是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