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 这个机子的故障点

楼主(2020-08-19):
神舟K650 这个机子的故障点  BIOS,桥容易坏
PQ 23 坏不开机  PQ5坏 报警     PQ1坏  有时可以开有时不行  掉电
还有一个8脚芯片 开关信号转换
问题多多 都是容易坏的位置

网友A:
哪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PQ1坏

网友:
老司机啊,这机器估计你没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