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工具:国产显微镜清洗内部光路方法详解

楼主(2020-08-19):
  显微镜是手机主板芯片级维修必备必不可少的工具,随着手机主板集成度越来越高,主板飞线、动IC的都需要在显微镜操作!显微镜的种类很多,质量参差不齐,国产显微镜很多机型密封做的比较差,或者没有装防尘镜,使用久了都会出现起雾模糊等现象。一般这种现象是长久使用慢慢变化的,很多师傅感触不是特别明显。如果看了一下别人新买的再看下自己的就会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如何清洗显微镜内部光路。

一、清洗显微镜需要的工具:

  无尘布、S880洗板水、2.5mm内六角扳手、尖镊子、PH1十字螺丝刀

二、清洗显微镜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首先,拆掉显微镜其中一个目镜(手拧逆时针旋转)。

  然后,用十字螺丝刀拆掉目镜底座的三个螺丝。

  向上拔就可以将目镜底座取下。

  用无尘布蘸干净的洗板水,清洗正对目镜的内部棱镜表面。

  然后,擦拭内部棱镜的几个斜面,注意每个面都要擦干净。擦的时候可以观察正对目镜这个平面,看里面的油污、浑浊痕迹有无消失。

  棱镜每个斜面擦拭干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透光度会有明显区别。擦拭前后对比:

擦拭前

擦拭后

  擦拭完棱镜后装上外罩和目镜,这时清洗还没有完全结束。

  用2.5mm内六角扳手,拆开目镜固定底座。

  拆开螺丝之后拿掉目镜总成,清洗里面两个透镜。

  清洗完毕后装回两个螺丝,就完成整套清理工作了。

  清洗前后效果对比,效果太明显了!是不是有种新买的感觉!

清洗前

清洗后

网友:
专业!人才!

网友:
介绍一下如何清洗显微镜内部光路。

网友A:
冒味问一句  显微镜两个都是看同一个地方吗  我之前用一个 都一只眼一个 总是调不到一起

网友(2020-10-23):
洗板水不怕把镀膜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味问一句  显微镜两个都是看同一个地方吗  我之前用一个 都一只眼一个 总是调不到一起

你先把焦距调好,在慢慢调眼睛到目镜的距离与两个目镜之间的距离,调到合适位置后习惯一下这个距离和感觉。这样基本你下次用眼睛一看里面就知道怎么去微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