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大神。6S P开机开机小电流30毫安

楼主(2020-08-19):
求助大神开机订30毫安左右,换过晶振,换个硬盘,查旁边电阻正常,现在求维修思路。是进水机

网友A:
没有大神回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大神回复吗?

大神都是最后出场

网友:
论坛,沒有言论了,那个大神回复呀

网友:
不装硬盘能否联机?

网友B:
这个电流下层都没有工作,你得查CPU的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等

网友:
摘了硬盘看连不连机 ,主要查 i2c 电路 排查短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下层都没有工作,你得查CPU的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等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典型cpu复位故障

网友:
时钟,复位,供电,复位6组,各1.8v

网友:
谢谢给我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