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PA海鲅S1超本求助

楼主(2020-08-19):
收到一个转手机,送来时,开机只出现输入密钥,BIOS被锁,拆机,去电池 ,去下时钟电池,放电后,开机进入BIOS,不显示硬盘,原机只装一个NGFF-120固态,又装一个机械的,也不认,按F10进入启动选择里,连U盘也没,请高手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A:
重新叫人改下BIOOS就好了呀

网友:
这个BIOS好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叫人改下BIOOS就好了呀

恢复出厂不行吗

网友:
收了台,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刷bios也没好,没图纸

网友:
进看看uefi模式看看 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