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P如何焊接比较好?我水平估计

楼主(2020-08-19):
QFP如何焊接比较好?我水平估计不太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不是基本功吗

网友:
俺是瞎玩的,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丑~~~~~~~~~~~~~~~~~~~~~~~~~~~~~~~~~~~~~~~~~

见笑了,哈哈、努力改善

网友B:
拆下后托平焊盘,摆上新ec先对位烙铁固定4角,然后放心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后托平焊盘,摆上新ec先对位烙铁固定4角,然后放心托

很难拖得干净就是,还有相连的Pin锡点

网友:
拆下IC后焊盘弄点助焊剂拖一遍,然后抹点助焊剂 芯片摆好 对好,然后风枪干吧。最后如果没把握在加焊一边,对位好了后面就省事

网友:
拖焊啊,用中马蹄+助焊剂解决,温度420°c,快速拖

网友:
掌握方法多练习 在实践中找到适合的方法

网友:
去迅维2个月,保证焊啥都不成问题

网友:
1,烙铁养护好,不要氧化了很重要。
2,不太会就多用好点的助焊剂。

网友:
这个只有练 不然就用胶水

网友:
去迅维网店买好的无铅锡线和焊膏,放大镜,镊子,加个好的焊台要带刀头,洗板水、小刷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容易就搞定了。

网友:
焊IC拖焊的话你怎么用?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不需要吸一下吗?焊这个芯片不用加锡,薄的刀形头过两遍就OK了。温度调到3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