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T50笔记本,EC芯片IT8528E发烫,换新的芯片要带程序吗

楼主(2020-08-19):
炫龙T50笔记本,EC芯片IT8528E发烫,换新的芯片要带程序吗?还是买的空白的新的芯片我就可以直接焊上去使用正常开机?

网友:
应该不带吧

网友A:
这个芯片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带程序的

必须要刷好程序上机器里才能触发开机成功吗?

网友:
也就是说下单的空白芯片上机也能去开机了?

网友:
问商家可能更直接点

网友:
8528 应该不带程序吧

网友:
EC芯片带程序,是128KB,事先用编程器转换座写好、

网友:
8528不带程序,外挂bios的

网友:
问下卖芯片的 应该是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