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915Sw电源板带不起负载维修一例

楼主(2020-08-19):
这两个月生意比较淡,也好,可以有时间学习学习,和人交流交流。

接到同行一台显示器,是挂式的,无底座。

图1  显示器品牌型号

图2 显示器为挂式

拆开显示器外壳。

图3 拆开显示器的外壳

量电源板过来的电压为2v多,拔掉与驱动板连线,电源板输出5v恢复正常。发现拔掉屏线,连上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线,电压正常且背光正常。

用可调电源通过DC头给驱动板5V脚供电,发现按键板指示灯正常,且5V没有被拉低,判断为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测电源板不接驱动板时给高压板部分(本机为电源高压一体板)供电为24V,接驱动板时接或不接灯管都为40多伏。

分析如下:因为没有接灯管时,高压板没有负载,所以不存在高压板带不起负载的问题,接驱动板电压改变,应该是5v这路出了问题,由于检测到5v过低,因而加大初级线圈的导通时间,而使得给高压板的供电由24V变为40多伏。

5v滤波电容没有鼓包,试换之,结果问题解决。

图4 换5v的两个滤波电容

最后,附上亮机图:

图5 亮机图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分析不错,条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