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MagicBook 14 主板 维修记录

楼主(2020-08-19):
    主板进水了,自己瞎折腾记录一下!纯新手勿喷,非专业人员。第一次BGA焊接  还干了3个BGA      IT8987VG    TPS65982    CPU i5 8265U        版号REV
                 DAH96KMBAD0
    仓促写的比较乱,刚吃饭去了。

    拆开主板检测,发现按下开关有一个5V电压松掉啥也没有,查看主板发现两路DC/DC烧了,显卡供电芯片烧糊了(TPS51396),3.3V给CPU桥没电压但有使能电压2.7V左右且芯片自带LDO 5V 3.3V正常(TPS51393)。
    开始以为芯片挂了因为没资料,后面拆下来手工条线焊了一个测试,发现这货内部有短路保护。消除电路点就正常了。(要按着开机键给电感后端通2V左右电压(烧鸡大法),发现电流上了9A CPU桥挂了,松开电源直接通2V TPS65982发烫 IT8987VG发烫也挂了)。

   通过看板整体用料好多MPS TI 的芯片直接官网找相似型号,图片上有三个型号
   1、丝印AMVK/MP86901(官方找不到DataSheet)找到同型号MP86933脚位一模一样。(这个输出没反馈,感觉控制是由外部发出的反馈估计在CPU的桥上)
   2、丝印51393(TPS51393)固定电压3.3输出 找不到DataSheet 不过可以参考可调电压型TPS51396脚位差不多,默认有5V 3.3V待机输出(没上图跟51396一样)
   3、丝印51396 (TPS51396)可调电压输出主板上有好几个地方用到,显卡、固态硬盘、待机5V都是这个型号,官方没有DataSheet 替代型号TPS56c230一样
   4、丝印8229   TI的负载开关,不知道啥型号  找到可替代型号 TPS22976 可以参考。

  悲惨的是这芯片修好后发现,EC挂了,TYPEC电源管理芯片挂了。忍者,------>换。
  原本以为修好这几个应该可以了,操,CPU里头的桥也挂了。 竟然修这么多了。干脆干到底------------->换

  淘宝买好工具,钢网,植锡珠、焊锡膏、洗板水、吸锡线……等等。可家里没BGA返修台。 想了下貌似回流焊好像应该可以。开干。

  准备了几天,CPU焊接完成,看过去貌似还可以。充满激动的心情上电。结果大家都懂 彻底翻船了。。

  现在的状态按下开机键 出5V 3.3V 1.8V 1V电压 松开全部没有插电源灯没亮按开机灯也没亮。
  没有机器时序及原理图点位图不好修啊没头绪,等待大神搭船(愿意收徒也可以哈欢迎指教)  -------->等待救援!
(附件电源芯片及负载开关)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华为的,等大神分析好学习下

网友:
今天还修了个华为进水,以后就多华为机子了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是一台惠普的 TPS65982  是不是插电就比较烫手,只有5v 。我怀疑TPS65982  坏了

网友:
回流焊咋搞cpu?

网友:
高手啊 CPU坏的我都不修 弄不好就翻车了 不是怕赔 芯片假的太多了 伤不起啊

网友:
这还非专业人员!那专业人员就都成设计者了

网友:
直接三个bga牛

网友A:
华为质量也不咋的啊    这烧的这么多啊

网友:
应该是cpu没换好

网友:
楼主牛的,还没干过CPU呢。

网友:
厉害CPU   都干了

网友:
回流焊???没见过啊,能否放个视频或者图片观看一下

网友:
说实话还没修过华为 收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质量也不咋的啊    这烧的这么多啊

进水机能这样判断厂家质量吗,苹果的掉铁水里,难道能怪它不耐高温吗

网友:
牛逼,这种植球方法还不错的,下次试试

网友:
加分了,楼主更象搞维修了,现在遇到麻烦的都不想折腾

网友(2021-10-15):
问下这个3.3V对地阻值低吗?我遇到一个只有100多的,待机电压一个都没,不知道哟不要换这个51396

网友(2023-03-08):
坏了这么多,CPU都坏了很多客户基本都不会修了,修也怕买到坏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