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7912P公共点电容短路

楼主(2020-08-19):
LA-7912P公共点电容短路

PC68PC69更换

通过烧鸡按摩疗法!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看

网友A:
烧电容这种故障。。如果要分享 我每天可以换着花样来发帖 没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电容这种故障。。如果要分享 我每天可以换着花样来发帖 没意义啊。。。。。

很多同型号主板短路烧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可以给同行节约检测时间。

网友:
这样的好修!!!!!!!!!

网友:
简单记录,大神就请路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电容这种故障。。如果要分享 我每天可以换着花样来发帖 没意义啊。。。。。

简单记录,大神就请路过了

网友:
这样快速找出的方法不错

网友:
这种电容一般颜色不太一样 先观察不烧鸡望望可以找到

网友:
大短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
公共点短路就是好修。。。。。。。。。。。。。。。。。。。。。。。。。。。。。。。。。

网友:
感谢您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就算捡着了

网友:
什么烧鸡按摩疗法,就是烧鸡烫爪疗法烫到就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