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12V检测不正常 会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0-08-19):
接CNC加工厂小妹电话,控制机器不能开,让我上门处理,就带了个诊断卡,因为知道他们工厂控制卡都是PCI的,插上去一看没复位。只能抱回来

别人装的机器,用的这种2边开口的坑爹货,一堆油灰。搞半天才看起来干净一点,
通电测试,内存正常,桥供电和 和总线供电和锁相环供电感觉都正常,CPU供电0V,
懒得去下主板图纸,直接找了CPU供电芯片的PDF,

测了供电脚26脚 5V  EN在第9脚,芯片太小眼睛有点不好使,不想通电测,用万用笔找三极管C级
在CPU座子左下边找到测试1.08V 正常。

不想换芯片。因为没有,要去买。本身刚回来就来了几个电话催,问了批发的,带PCI的技嘉475块,
准备换板,看到IO 芯片边上有点脏,清理了一下,洗板水洗完发现一个零件已经断了一半,
这个地方修过很多次,12V 5V检测电路应该是几个电阻,测了一下,126  2V  127 0.03V 既然看到了,
就先不管CPU供电了,搞这个地方先,废板找一个4.7K  一个1K刚好应该分出2V左右,换完一个样,
测了一下,12V上拉一会0V  偶尔又有10V   看了一下,有一点腐蚀起皮,刮了测,上面正常,过孔就不正常了
不想等,先借5V的分压的2V 试一下,能开机了。

既然能开了就好办。把过孔的地方直接到割了,下面过孔过来的地方也割了免得又给拉低。
把电阻装回去,飞了根线,还是照电路设计的来好一点,下次不好处理的时候再搭锡骗IO好了

现在街面门店根本没生意,一个月修不到几个,换桥现在也没了设备,下载几个文件扣了十几分,
哎。发帖水一点下载分望大师傅们不要见笑
装回去之前,为了不给这垃圾风扇把灰吹得到处都是,给它定做了一个隔板

网友:
这种帖子必须加分~!

网友:
分析很到位,不过注意排版哦

网友A:
我这有1片 技嘉b75主板 触发掉电  5 V 12v  都是2v  非得点开关  4  5秒正常触发成功 这板子咋修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1片 技嘉b75主板 触发掉电  5 V 12v  都是2v  非得点开关  4  5秒正常触发成功 这板子咋修

明显触发电路问题,拿图纸出来就好修

网友:
思路正确,分析到位,学习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例子,不过这个板修一块少一块了,以后没有了

网友B:
楼主干得不错,搞修理的就是应该修完美,把旧的板子修得像新的一样。赞一个。祝愿楼主能收到4张毛爷爷!

网友:
我过孔处理,使用0.3 的钻花钻通孔,然后用线焊上,加点绿油,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1片 技嘉b75主板 触发掉电  5 V 12v  都是2v  非得点开关  4  5秒正常触发成功 这板子咋修

bios刷个就可以了

网友:
难啊,我小白一个,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得不错,搞修理的就是应该修完美,把旧的板子修得像新的一样。赞一个。祝愿楼主能收到4张毛爷爷!

可惜100块还嫌贵,巴拉巴拉一大堆,早知道给他换板了,一台这个机器控制4台大型CNC  停了机器在那等,给他加急搞了晚上8点给他送过去。还觉得不太满意,可能是我给他看了我处理了什么地方的原因

网友:
100修板还上门就滑不来了,大晚上没200就干不了

网友:
思路清晰跟高手学习了。

网友:
分析透彻,修好收钱是王道

网友:
这隔板怎么做的?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带pci的h61这么贵??我八十卖了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100块还嫌贵,巴拉巴拉一大堆,早知道给他换板了,一台这个机器控制4台大型CNC  停了机器在那等,给 ...

别给人家看修了哪里,不然肯定嫌贵。你可以提前说能修好200,修不好换新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