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V 通电不跑马

楼主(2020-08-19):
这块客人说板用着第二天不亮了。开机全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马,有PCI-E复位和时钟,上论坛找了下点位图。真的有。应该是有个信号不正常引起,找到了PWROK 。无电压,这是由Io发子发出的 怀疑是IO问题,但无备件,先量下有无短路,电阻真的很低不到20欧。拆相关电阻电容再量依然是电阻值不高,会不会这这个问题,拆了电阻开机量下相关电压,但一上电就掉电,于是又补上电阻。奇迹发生是,3.3V电压出来了,量阻值不到20欧。怀疑EC有问题。拆出来再装上,也是电压突然无了。冷机再触发,又出PWROK。正常跑了,不管了。先交货,不行再订

网友:
是不是IO条件不满足导致的,这样很容易返修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IO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
不是IO条件问题,查过CPU 电源IC的DRAMPWROK有发出,还有开始以为BIOS问题,原来不是

网友:
是不这样很容易返修啊

网友:
5v 12v IO检测正常吗

网友:
5v 12v IO检测正常吗,特别是12V的检测电阻

网友:
这样肯定会返

网友:
明显IO坏,正常板阻值有100多,你的IO才20不到,拆掉IO肯定阻值恢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 是IO附近电阻问题

网友:
5V,12V检测电压都要查一下,这个也影响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