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7桥芯片上有个坑,是桥烧了吗?

楼主(2020-08-19):
(图片)

网友:
用万用表打二极管挡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USB 5V数据线。正常为300多对地阻值。
如果为0就是桥坏

网友:
也可以把主板网卡摘掉,测试中心点,为0则是桥坏

网友:
看着像,因为正常的桥不长这样

网友:
一看到桥就发抖

网友:
感觉还是测一下比较清楚

网友:
应该是烧了

网友:
目测  桥已经烧了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打个阻值,加个电试试看。发烫就挂了

网友:
目测桥咋绿

网友:
桥烧了  很明显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好说!!!!!!!!!!!!!1

网友:
目测来看,桥塌了,打阻值确定一下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学习下,谢谢各位大师的分享

网友:
这个肯定会发烫,比较少见

网友:
你发的图片明显是超频电压给的太高把芯片给击穿了

网友:
你这修电脑靠猜的吗,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摔到的吧呵呵

网友:
必烧了,核心都烧穿了

网友:
桥98%是坏了

网友:
打个阻值,加个电试试看

网友:
短路了吧,线路烧断了。

网友:
核心都炸了 CPU挂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烧了

网友:
待机发烫绝对烧了

网友:
有个坑肯定烧了,这里就体现出有一个高倍体视显微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