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针脚密的又没有外围电阻的要怎么测量才不会短路啊

楼主(2020-08-20):
一个不小心就冒火花了,怎么办,这个pwtok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
问题1:参考工具区各路大神DIY的超细表笔
问题2:不是PWTOK,是PWROK,PWROK、PWRGD正常都是高电平

网友:
表笔像针一样细,被戳到能戳破皮

网友A:
焊个针头在表笔上

网友:
看到大师的回复,学习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个针头在表笔上

焊了针头还是很容易捅到别的脚

网友:
只能说还不够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了针头还是很容易捅到别的脚

手哈萨了的话就不能修理了

网友:
我是笨办法,在要测量的脚用笔点一下留下印字,不戳焊盘,戳芯片上面,戳不坏。放大了用特细表笔贴着芯片表面戳,问题不大。找找下一端去哪儿了有没有可测量点啊

网友:
还要那种bga的,压根就没法测。pwrok一般都是开漏输出,总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
应该找外围电路测试点,非得测要有放大镜辅助

网友:
尽量找外围的测量点,比如电容电阻,不然表笔怼到一起就麻烦了。

网友:
表笔焊根绣花针

网友:
这个IO芯片随便插不会冒烟的

网友:
表笔戳到测量点后不能抖,你想着你量的是220v电压而不是低压就好了,高压跟旁边的电压戳短路了会非常严重的,你这样暗示一下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
查图纸,有的相连的电阻电容,实在没有就找尖笔,没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