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M, 无 DISPOFF# ,电流正常不显示 ?

楼主(2020-08-20):
联想G50-75M  加电1.2跳变到1.6,不显示,屏上有闪一下查屏线接口,+LEDVDD有19V, +LCDVDD_CON有3.3V,DISPOFF# 无电压。(APU_EDP_PWM 也是0V)

DISPOFF#来自EC_BKOFF#  和APU_BKOFF#    EC_BKOFF#电路没发现问题
APU_BKOFF#连的QC4 1脚无电 2脚3.3V  上拉电压+3VS正常
看到论坛上有类似的故障,取掉QV4能正常显示,但是我这个去掉QV4也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9888-1-1.html

刷过几个BIOS无果,断开独显也不行。

大家提供的思路和办法都一一试过了,故障一样。 是CPU挂了没 ?AMD APU

网友A:
直接拉屏供电的3V试试。

网友B:
因为导通了 所以没电 查QC7以及ec_bkoff# 不然你直接去掉qc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屏供电的3V试试。

试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导通了 所以没电 查QC7以及ec_bkoff# 不然你直接去掉qc7

试了,也不行

网友C:
qc7没有导通使得qc4导通接地把APU_KBOFF#拉低了,APU_KBOFF#和EC_KBPFF#要同时满足高电平才能产生DISPOFF#。这种应该可以取掉qc7短接1和3脚。

网友D:
你拆开看看屏幕是不是没有插好

网友:
因为导通了

网友:
先切断线路2再飞哥个3.3,准行,只不过开机会白屏一下。  还有这个问题可以查休眠信号

网友:
说明你的还没有到显示这步啊

网友E: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器吗,机器正常开机了吗,键盘有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器吗,机器正常开机了吗,键盘有反应吗

肯定开机了 只是屏幕缺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拆开看看屏幕是不是没有插好

换过屏幕试了 ,一样的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器吗,机器正常开机了吗,键盘有反应吗

外接没有显示,键盘大小写指示灯和数字灯能开关,应该已经启动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qc7没有导通使得qc4导通接地把APU_KBOFF#拉低了,APU_KBOFF#和EC_KBPFF#要同时满足高电平才能产生DISPOFF# ...

按你的方法试了,效果一样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没有显示,键盘大小写指示灯和数字灯能开关,应该已经启动开了

                这机器正常外接 要显示才对   估计主板没有完成启动    应该不会那么倒霉   VGA接口电路也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因为导通了 所以没电 查QC7以及ec_bkoff# 不然你直接去掉qc7

         拆掉QC7  如果能亮    那就是见鬼了

网友:
撒都试了估计也是U挂了,加CPU试试

网友:
外接不显,键盘大小写灯亮,查一下屏信号转换芯片,没看图纸不知道有没有,看你的这个故障应该是有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分析电路都有道理就是出不来.

网友:
查内存,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导通了 所以没电 查QC7以及ec_bkoff# 不然你直接去掉qc7

那就不是这里问题  继续找到其他问题,不要纠结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掉QC7  如果能亮    那就是见鬼了

呵呵。。。。你可以看楼下回复别人是怎么补充我的话的。见鬼

网友:
外接键盘亮不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外接键盘是亮的,本机键盘灯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