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读取显卡bios报错

楼主(2020-08-20):
一块rx5700原厂显卡,在映泰tb250btcpro主板上,系统能识别,但是读取不了显卡bios,报校验错误,并且系统无法加载启动程序,已知显卡没有问题,换了一块主板就正常了。
主板之前插别的显卡也没有问题,还是怀疑主板spi总线有问题,之前该主板出现cpu风扇意外停转的问题,找不到解决思路,谁知道主板这个spi故障是哪的问题,该怎么查吗?

网友: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会造成低端显卡能用,高端显卡不显示等一系列故障

网友:
换个编程器试试看看.....................